[维修求助]
苹果7无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8-01-03):
苹果7无背光无显示,显示IC和背光IC都换了,板底阻值正常,座子阻值正常。正负5V和1.8V也有,复位在卡座下面测不到,DWI_PMGR_TO_BACKLIGHT_CLK没有出来,阻值正常,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A:
你就说不开机得了,无背光无显示

网友B:
屏的座子阻值正常吗 正常的话换下这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说不开机得了,无背光无显示

                            电流显示已经开机

网友:
大爱无言  谢谢楼主 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座子阻值正常吗 正常的话换下这电容

别人是7代,你这个是6代一样么?

网友:
有个电容容易坏!!!!!!!!!!!!!!!!!!!!!!

网友:
膜拜老大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