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开机后断电又重启。

楼主(2018-01-03):
求个BIOS,B850-PRO RV1.01  开机后断电又重启,先刷个BIOS试试。有的朋友发个链接

网友A:
这是华硕主板吗,如果是,可以在华硕官网下载,这是官网下载编辑好的BIOS

网友:
先测主板各电压都正常之后,才考虑刷BLOS,不要一开始就刷。

网友:
这个去官网下载吧,再查查时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华硕主板吗,如果是,可以在华硕官网下载,这是官网下载编辑好的BIOS                                 ...

你这BIOS刷完都不跑码了。。。。。。。。。。

网友(2018-07-01):
论坛好多啊,可以下了,我的秒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