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3455EX有时能开机正常有时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8-01-03):
主板版号La_8868p
拿到一片主板,首先检查外观无修过、腐蚀、掉件等现象。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内存、桥。CPU等供电电感,无明显短路现象。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4A

当不能开机的时候,电流只上到0.057A

再次测发现3V5V没有输出,供电芯片是RT8205L

测其工作条件,发现PQ332的第4脚有5V电压(这个不正常拉)

换掉PC331后,测试开机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   下管有5V 说明了什么   我修别的Pwm也遇到过  但不知道原因  三扣

网友:
刚修一个惠普dv7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待机芯片51125线性35伏出,待机有时有3伏有时没有,换了后级的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PC331在哪儿,截图上没看到,关它什么事,是短路了么?

网友:
是后级滤波电容的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