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不开机

楼主(2018-01-03):
上电,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拆机打点,电源板各点参数均正常。确定是驱动板的故障。

经查,是一对NPN管子故障,1.8V输出不整。用一只1117代换。如上图方案。

正常。

网友:
比较常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型号显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