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手机开不开机,求技术帝指教?

楼主(2018-01-03):
红米note3双网通16GB购机15个月。没摔没碰没进水,正常使用晚上充电,早晨起来就开不开机。长电源键15秒没反映,插电门没反映,USB连接电脑没反映,有时长按电源键SOC部分很烫,是非常烫的那种,100度。但不是每次按都发烫。这期间屏幕一直黑屏。求技术帝指教这是主板问题吗?还是电池问题?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手机要正常持续开机,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电源IC工作正常;
二是逻辑电路工作正常;
三是软件运行正常。
题主所说的问题肯定是硬件问题而不是软件问题,所以上述中三是可以排除的
下面具体分析。
1.电源IC工作正常
(1)电源IC供电正常。电源IC要正常工作,须有工作电压,这个电压一般就是电池电压或外接电源电压。
(2)有开机触发信号。目前生产的手机,既有高电平触发,又有低电平触发,无论怎样触发,开机触发信号都要加到电源IC上,在按下开机键(电源开关)时,开机触发信号要有电平的变化(即高变低或低变高)。
(3)电源IC正常。电源IC内一般集成有多组受控和非受控稳压电路,当有开机触发信号时,电源工C的稳压输出端应有电压输出。
(4)有开机维持信号(看门狗信号)。开机维持信号来自于CPU,电源IC只有得到开机维持信号后才能输出持续的电压,否则,手机将不能持续开机。
2.逻辑电路工作正常
  (1)有正常的工作电源。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输出稳定的供电电压要为逻辑电路供电,包括CPU、码片、字库和暂存器。
(2)有正常的系统时钟。时钟是CPU按节拍处理数据的基础,手机中时钟电路分两种,一种是时钟VCO模块,内含振荡电路的元件及晶体,当电源正常接通后,可自行振荡,形成13MHz信号输出;另一种是由中频集成电路与晶体组成,中频IC得到电源后内部振荡电路供晶体起振,由中频块放大输出;13MHz时钟一般经              过电容、电阻或放大电路供给CPU,另外也供给射频锁相环电路作为基本时钟信号。
(3)有正常的复位信号。              CPU刚供上电源时,其内部各寄存器处于随机状态,不能正常运行程序,因此,CPU必须有复位信号进行复位。手机中的CPU的复位端一般是低电平复位,即在一定时钟周期后使CPU内部各种寄存器清0,而后此处电压再升为高电平,从而使CPU从头开始运行程序。
(4)逻辑电路本身正常。逻辑电路主要包括CPU、字库(FLASH)、码片(EEPROM)、暂存器(SRAM),有些机型可能将码片、字库和暂存器合成一块或两块集成电路,此部分线路多,相对来说,维修时,此处较难处理。当CPU经过具备电源、时钟和复位三个条件后,通过片选信号CE与FLASH、SRAM、EEPROM联系,这些芯片会返回输出许可信号OE,SRAM还会用到写许可信号WE,然后经过数据总线DATABUS与地址总线ADDBUS相互传送数据。片选信号是判断CPU开始工作的基本条件。
题主所说的不开机,且严重发烫有可能是电源IC的问题,没有实际检测电路不敢妄言,建议题主拿去小米之家售后检测。

网友:
看看电流表开机漏不漏电吧,应该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自己有电源表的话,看看电流跑多少,加电看看开不开机!把电池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
哇,你不能因为我也用红米手机就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 ω )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拿去返修吧

网友:
谢邀,我也不造啊。建议找个靠谱的售后,点,最好是小米之家。

我自己的小米因为电池跳电去维修,结果给我4G信号线拆坏了,玩游戏延迟居高不下。

和售后一提在维修电池后出现信号问题,
售后就炸了,态度各种差。

先是甩锅中国移动,
然后甩锅手机太旧,
最后还不忘嘲讽年轻人不好好学习打什么游戏。

所以说,一定要去正规点的售后。

网友:
蟹妖,这个问题找官方客服换机最为妥当,上个血案是三丧Note 7

网友:
应该是电源模块烧了!开机键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是主板电源ic坏,充电器质量不好,充电电压不稳或充电电压纹波大都会造成ic损坏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学习过程中了天天学习

网友A:
充电ic。更换必好,我修过,某宝可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ic。更换必好,我修过,某宝可以买到

给个买IC的淘宝链接啊,亲,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买IC的淘宝链接啊,亲,万分感谢

问个小白的问题,充电IC在主板还是尾插小板上

网友:
充电ic 较多。。。。。。。。。。。。。。。。。。。

网友:
充电ic.某宝发一个,换完必好,已经修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