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蓝盘,使用WDR检测ABRT亮红灯

楼主(2018-01-03):
如题,硬盘是西数500G蓝屏 WD5000AAKX R/N:771640
主要问题是能通电,但是在BIOS中查看显示没有容量0.0G,在操作系统内也无法识别,用WDR检测后如下图:
无法读取硬盘信息,固件也是空白,但是磁头检测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谁能告诉我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固件坏了  需要用刷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坏了  需要用刷鞋固件

请问大神如何什么是刷鞋固件?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固件版本,谢谢!

网友:
找这个家族的通刷固件吧,刷下就好了

网友:
刷固件了没有?、、、、、、、、、、、、、、、、、、

网友:
固件都丢了...固件区应该很差或者有头损坏了...刷固件跑sf才能用

网友:
说的这么专业               是干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