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e024TX通电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8-01-03):
14-E024TX通电正常,外接都很正常,内屏不显,显卡修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各个供电正常,屏换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电脑显示信号,都是显卡发出的。你再看看

网友:
楼主可以先查一下屏供电问题、、、、、、、、、、、、、、、、、、、、、

网友:
BIOS测试好了的,放心使用,机子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