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B75M-A1.00的板子

楼主(2018-01-03):
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时候可以亮机,亮机后再帮它拔电关机就开不起了这板有没有通病应该查哪些信号,

网友:
有起振啊你以前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样说的太笼统了,先测试具体的各路电压,pg和复位信号啊。

网友:
碰下晶振看看能不能开机 也能判断晶振问题的  这种还是按照不开机的流程来修  有可能是rtc电路问题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的太笼统了,先测试具体的各路电压,pg和复位信号啊。

复位都有用示波器好像是不过内存,拔掉内存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都有用示波器好像是不过内存,拔掉内存会报警,

那就是挡内存了,时过时不过的,排除内存本身问题后你要仔细测试vddspd和smbclk加smbdata的对地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些这种主板不加电,是因为桥芯片虚焊了,加焊一下有些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