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设计简约,为何机身侧面有八个点的电量指示灯?「不开机可知残余电量」的需求为什么被苹果如此重视?

楼主(2018-01-03):
MacBook Pro 设计简约,为何机身侧面有八个点的电量指示灯?「不开机可知残余电量」的需求为什么被苹果如此重视?

网友:
以前的 Macbook Pro 使用传统机械硬盘,开机很慢。即使是从 sleep 状态唤起也很慢。有些时候(譬如某个路程途中)你总想知道残余的电量是否足够支持你去更远的地方。而掀开屏幕等待登录界面亮起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谁不可惜硬盘一转背光一亮浪费的电量呢?那时候没有固态硬盘。

这也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 Macbook Air 和第三代 MacBook Pro, 即 MacBook Pro with Retina display 不需要,也没有这样的东西。

想知道电量多少,只需要掀开屏幕。

至于為甚麼曾经的电量指示器(battery indicator LED lights)是八个点,我猜想,八个点的排列看起来不至于产生密集恐惧数数不能,又便于计量。

网友:
早期iBook,PowerBook电量指示灯是在电池上,也就是机器底部。这个设计是为了让用户不用打开电脑也能知道电量情况。那时候好像是5个点,稍大一些。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放到侧边了,是初代MBP开始还是使用不可拆卸电池开始。

网友:
没什么太实际的用处,但是会让人觉得很酷(非常的人性化),也能方便的给周围人演示苹果有多么的人性化。
苹果处理这样设计有一点很好,换别人可能弄个小电子屏上写个55%。

网友:
MacBook 因为这样可以让用户更轻易了解到笔记本的电量,以防在外使用时突然没有电

网友:
我觉得这是借鉴的日系产品,乔布斯比较崇拜SONY,但是我没用过SONY的Walkman,但是我初中用的松下的一个随身听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厉害 果断加分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