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这种三极管要怎么测量??

楼主(2018-01-03):
各脚的极性是什么?
要怎么测量?
求各位i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要找下资料哦。没有资料不知道极性,也就无法判断好坏

网友:
看样子不像三极管哦,像是显示器的电压转化集成块。

网友:
初步估计从外观来看,就是一只普通的场管多了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