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弘基TC-601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8-01-03):
求教 启动项找不到U盘 硬盘

网友:
BIOS放电了么??、、、、、、、、、、、、、、、、

网友:
该查该调的都弄过来 BIOS放电回复出厂也不行

网友:
这样的 有救吗

网友:
不能装系统   那你拿来干嘛   有什么用处

网友:
便宜收的  修修看嘛  这个板功耗很低  改天刷BIOS看看

网友:
tc-601   win8装上了。。。。。。。

网友:
设置好后  要UEFI格式的PE  还得把硬盘格成GUIP格式的

网友:
上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