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e4X耳机模式

楼主(2018-01-03):
今天接到红米noteX手机,显示耳机模式!没有图纸,只能自己摸索着维修了!

网友A:
这个修法是什么原理,楼主能解释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法是什么原理,楼主能解释下吗

么有图纸不好说清楚原理,但是这是一个高低电平的转换,当耳机插入手机,耳机的一个高电平脚就会被拉低,CPU就会识别为耳机插入,手机就会启动耳机模式!相反把这个脚位的电平人为的拉高自然就会解除手机的耳机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么有图纸不好说清楚原理,但是这是一个高低电平的转换,当耳机插入手机,耳机的一个高电平脚就会被拉低, ...

那不是从插入耳机也没法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从插入耳机也没法用了吗

客户不打算用耳机了,说只有能正常使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