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10电源指示灯不断闪烁,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1-03):
主板版号DAUM8CMB8C0 REV:C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06A到0013A来回跳动。测ACOK信号发现只有1V左右也在不停的跳动

追查ACAV_IN去了EC、Q5

拆掉Q5后,ACOK信号恢复正常。从料板上找一个相同的管子换上,开机正常

网友:
“因Q5漏电,造成ACAV_IN 不稳”

图片照的不清晰啊。。。。

网友:
嗯可以修的好不错

网友:
楼主,换个好手机吧,这么专业的技术,被照片毁了

网友:
感觉 手机 没 自动对焦 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