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f185wd 通电指示灯亮一下灭亮一下灭,反复这样,不显示

楼主(2018-01-03):
神舟lf185wd 通电指示灯亮一下灭亮一下灭,反复这样,不显示,测5V12V正常,不接屏线指示灯不灭,这种是屏坏吗

网友A:
初步断定。。驱动板供电问题。。查驱动板3.3V  5V是不是正常    重点查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断定。。驱动板供电问题。。查驱动板3.3V  5V是不是正常    重点查1117

驱动板上有两个1117 一个是1.8V  一个是3.3V 摸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断定。。驱动板供电问题。。查驱动板3.3V  5V是不是正常    重点查1117

驱动板上有两个1117 一个是1.8V  一个是3.3V 摸主控芯片有点烫

网友B:
试试光接屏线不接灯管试试还闪不,还闪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光接屏线不接灯管试试还闪不,还闪查一下屏供电。

屏供电也是0-5之间跳变...

网友:
可能是电源带负载差,建议换5V   12V  电容

网友:
先把电容换掉再说,不鼓包不代表他没坏。

网友:
电容扫荡一圈试试看

网友:
机器都拿走了。不搞了 。换新的。

网友C:
下次发故障带图   不然不好给你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发故障带图   不然不好给你解释

好的。。下次我一定带图。。谢谢。、

网友:
电容漏电带不起负载

网友:
负载不行   检查电容

网友:
刷新程序试验下

网友(2018-02-23):
5V/12V电容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屏供电脚短路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3。3V,1。8V那里并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5v是不是带不起来   你用个驱动板替换下

网友:
这个显示器好像有个通病,就是12V转5V的电路容易出问题,你可以外接+5V单独供电,检测是不是还存在这种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是转换电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