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开机了 界面界面都一直停留在windows启动器?

楼主(2018-01-03):
我刚做联想拯救系统了 然后突然断电了 然后就这样了 怎么办啊 哪位好心人指导我一下 我是电脑小白。

网友:
再试试拯救一下吧

网友:
系统有损坏 重做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电脑提示是winload.exe未能找到,可能是没有安装成功,或突然断电丢失了。
这个可以这样解决,找一台正常工作的win7系统的电脑,在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找到winload.exe,复制一个出来,用winpe启动你的电脑,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重启,这种方法能解决大部分电脑因突然断电或非正常关节导致的你上图中的提示。
其实重装个系统最简单不过了。

网友:
找会装系统的小伙伴重装一下,最好格全盘,重新分区,预装的系统是真不好用

网友:
重新装系统,备份好重要数据如图片等!

网友:
系统错误,重装系统

网友:
找个安装盘丢进去自动修复,或者就直接重做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