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E 主板无显示的故障

楼主(2018-01-03):
同行拿来此主板,对地打值正常,通电开机测试,开机不断重启。瞬间测得CPU电压有1.69V,内存1.5V,桥有1.05V。PCIE A13 A14无电压。刷了迅维网的BIOS一样,再下载ASUS官网的BIOS后,开机不重启了。但也不显示。求各位同仁与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PCIE A13 A14无电压,这是没时钟,可以查查VRMPG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vrmpg测得 为3.3V正常的。那是不是BIOS与桥的问题了?
BIOS刷了两个都没显示过。

网友:
BIOS 注意 .cap 各 .bin
cap不能直接刷

网友:
华硕主板的新通病,反复自动开机重启,刷BIOS就OK,你刷的BIOS可能不是好的,建议你多刷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