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70p求救

楼主(2018-01-03):
之前这个HP8470P是大短,好不容易找到是CPU后面一个470电容故障导致短路,上下管有好几个都坏了,把这几个元件换了接电不装CPU自动上电到0.4左右重启,装上CPU接电无反应,测cpu电感阻值才几欧姆,不装CPU阻值正常,换了CPU结果一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CPU对地值低是正常的,建议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对地值低是正常的,建议用正常的

装上CPU都没有3  5V不触发,不装CPU自动上电0.4几不停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对地值低是正常的,建议用正常的

你检查一下CPU是不是短路的,老CPU对地值会高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