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2 V:1.0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通电USB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8-01-03):
太简单了,直接上图:

换掉图中晶振就好了,每次都可以触发了,USB也正常了

亮机图

网友A:
厉害!就是换靠个晶振就正常了?不是桥虚焊么?

网友B:
哎,您的工作环境不一般,到处都是尘土,莫非您在工地上。

网友:
牛人大神。。。厉害啊。。。。学会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就是换靠个晶振就正常了?不是桥虚焊么?

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晶振坏的概率最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您的工作环境不一般,到处都是尘土,莫非您在工地上。

呵呵,没办法,我这边尘土大,打扫一次两天过去又都是土,店里就我一个人懒得去打扫

网友D:
只要换掉晶振就好了,不要换掉谐振电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换掉晶振就好了,不要换掉谐振电容么                                                               ...

从来没换过谐振电容,要么晶振坏,要么南桥坏,还没碰到过谐振电容坏的呢,也不去考虑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办法,我这边尘土大,打扫一次两天过去又都是土,店里就我一个人懒得去打扫

最好还是打扫一下,怕试机的时候会出乌龙哦!

网友:
这么简单,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学习了。。。

网友:
小白初接触主板维修,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