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6p螺丝孔

楼主(2018-01-03):
苹果6、6p螺丝孔图片,第一二层为地,第三层为线路

网友A:
会接这种线的都是大省=神,很牛逼的那种

网友:
像这样的好帖子,应该多来点啊!!!

网友B:
接线了,上面还要铺地吗?

网友C:
像这样的好帖子,应该多来点啊,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的好帖子,应该多来点啊,顶起来!

呵呵 这种帖子也来之不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接这种线的都是大省=神,很牛逼的那种

呵呵 接不接线 都好说 关键是装机的时候螺丝长短安装正确 别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接不接线 都好说 关键是装机的时候螺丝长短安装正确 别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是啊,主要是螺丝长短,一般都是最短最小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线了,上面还要铺地吗?

需要打上绿油,要绝缘,不然还会断

网友E:
是的 这个就是不必要的麻烦 大多都是维修员 或者是 学徒装机没注意搞的 客户的还好说  可以收钱 自己人干的就恶心了

网友F:
螺丝上长了的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这个就是不必要的麻烦 大多都是维修员 或者是 学徒装机没注意搞的 客户的还好说  可以收钱 自己人干的 ...

赞同 这种事遇到的还比较多 所以 长点知识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丝上长了的杯具

嗯嗯 就是的 哪怕不装螺丝都可以 就是别把短的装在长的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打上绿油,要绝缘,不然还会断

绿油是个好东西 在用固化灯固定下就好

网友:
不装螺丝都可以 就是别把短的装在长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