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6sp信号差或无服务

楼主(2018-01-03):
同行送修一台无信号的iPhone6sp,进水后导致无服务

iPhone6S(信号)维修案例.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  谢谢分享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不客气 、、、、、、、、、、、、、、、、、、、、、、、、、

网友B:
这个原因导致无服务还没遇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因导致无服务还没遇到,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    这个不光是无服务  信号时好时不好 都可能是这个芯片导致的

网友:
来学习知识了 这要勤奋学习苹果修的少

网友:
不管是6代还是6S,只要进水碰到要拆基带屏蔽罩的,我一般直接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