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4497-P03 灯闪 跳变 不开机通病维修(附电路图)

楼主(2018-01-03):
板号:715G4497-P03
机型:联想L2262WA  飞利浦226V3L  AOCe2250Sd
故障:5V跳变 灯闪不开机 电容没鼓包
拨掉屏排线可以正常开机,背光也正常

添加图上两个5V滤波电容解决,当然也可以换掉(加大)原两个电容

遇到过几台,都是相同故障

网友:
路过学习,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有更好的帖子

网友:
Thanks for your help, really usefor!!! Like to learn those new things.

网友:
意思是出厂就没有电容?

网友:
原电容用的时间长了,容量可能下降

网友:
换几个容量 比较大一点的电容 ,我一般回在没装电容的地方装几个大一点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以前都是修驱动板解决,难道这里加电容也能解决,下次试试。

网友A:
看到电源板上的那个橙色电容没有,此类板的通病,接到这种板直接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我个人认为直接换掉那两个滤波电容就可以了,没必要加上那个电容,加上那个电容是原来的电容容量下降加才起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电源板上的那个橙色电容没有,此类板的通病,接到这种板直接换。

谁都不扶,就扶你。。。。。。。。。。。。

网友:
换新电容吧,原来电容老化了,纹波大,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
加什么电容   橙色那个换了就可以。  AOC基本那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就好弄了                     。

网友:
有自闪灯,基本上还是有救的。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2018-02-21):
直接换电容不是更好吗?此驱动板贴片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2018-11-17):
   就是电容老化,容值不够了,好多电容看着没鼓包,不代表就是好的,应该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一下容值,差的多了就换新的,不用在空位添加新电容,主板上原来的电容一定有容值不够的,应该拆下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