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 EMERSON HRS66-6000AD交换机电源模块开机有滋滋声

楼主(2018-01-03):
机房一台h3C H5100交换机 开机滋滋声 没有电源指示灯!拆机一看是艾默生 EMERSON 电源直流输入跟交流输入的、空载时输出电压正常、插上交换机主板负载后滋滋响负载不行!刚开始以为是输出电容有问题’目测全部电容没有怀孕、更换光耦无效、拆下输出电容换新也无效、后面拆掉开关管附近的一个25V 82UF的电容发现充放电时间很短应该是容量变小!换了个25V 220UF的电容后正常开机了!

网友:
电容坏很容易忽视,不过没几个零件,换也能换好

网友:
辅助供电电容老化了,有示波器的话,很快就找到

网友:
修电路需要非常有耐心和细心,楼主都做到了,加分给愿意分享的人

网友:
用示波器来测波形还要快,表笔一打。波形跳动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频率变低了     否则你是听不见得       电源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