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8251p及LA8241P 通病维修

楼主(2018-01-03):
DELL LA8251p及LA8241P 通病维修  ,这俩款笔记本外形基本一样,主板也差不多,图纸区别不大。到店后,发现大短路,两台都是大短 ,测试PQ101的D级对地短路,拆下来测试管子坏了,看图纸是个P管。拆掉后焊盘上依然短路。
然后烧鸡发现PQ110旁边两个较大的电容发热。果断把这俩个拆掉。拆掉后待机正常,两台DELL本修复完毕

俩台故障一样的机器,连故障点都一样,一个P管和俩个电容短路

码字不容易,觉得有用的同行给点分。谢谢、

 会员224391300鑫豆2024-2-21 15:10

网友:
这种通病的问题帮助很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赚钱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修通病的机器 !!哈哈哈,学习了 ,烧鸡大法处处都用的到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就是赚钱的机器  恭喜了   天天来是最好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款机器皮很脆,大家遇到了,一定要轻轻拆。装的时候,上镙丝的轻点,不要拧太紧。拧大力了,摞座就断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这样的机器修着太爽了!!!!!!!!

网友:
               仁宝的板子,容易出这种故障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发过帖子   这两电容容易坏    建议版主设置权限

网友:
这个通病遇到过的,大短路的机子修起来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这是捡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发过帖子   这两电容容易坏    建议版主设置权限

没必要设权限,分享出去大家赚钱呀、、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这个机子可以秒杀了

网友C:
戴尔的做工确实还可以,电脑坏了,大多是电容短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做工确实还可以,电脑坏了,大多是电容短路之类的。。。。。。。。。。。。。

DELL的外壳很脆.。拆的时候要很小心。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两电容确实修到过,烧机大法烧出来的

网友:
能找到通病的都是大神顶!!!!!!!!!!!

网友:
这主板都这毛病,怀疑那俩电容引起的,修到过只坏电容,还没烧隔离管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这两款机器都修几台了都是电容击穿和隔离管子坏。

网友:
这是捡钱的机器么?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修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了,都是秒杀666666

网友D:
通病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汇晟电脑
通病是修出来的,不是遇出来的,修多了,自然就会有很多类似的故障
详情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修这种机器,就是在捡钱························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赚钱了,简单容易,

网友:
这个上管也容易出问题!这个上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是这个问题吗 ,,,,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烧鸡大法处处都用的到啊......................

网友:
我比较喜欢修通病的机器 !!哈哈哈,学习了!!!

网友:
烧机大法是真的强 通病都是捡钱的

网友:
烧鸡大法好,只是我比较倒霉老是遇到一些小东西坏的

网友:
通病的机器是真正赚钱的机器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哇!老机器。。。。。。。。。。。。

网友:
早就有的通病  , 这也可以加精华

网友:
这款dell 是通病了 修了好几台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设权限,分享出去大家赚钱呀、、

他的意思是 怕客户看到 因为平台是公开的 现在有游客的客户会看到,影响这行的报价

网友:
送钱的机器      赚的好爽哟(^U^)ノ~YO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修。。。。。

网友:
这帖子写的挺详细,技术很浅面,加精有点过了

网友:
不用拆mos管 直接在公共点上加电就行 都是送钱的

网友:
这种问题烧鸡大法最管用,用的话  别人都不知道你修了哪里

网友:
大短路不烧候机电压的机器还是好修的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鼓励

网友:
DELL的外壳很脆.。拆的时候要很小心。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了可以参考

网友:
最喜欢修通病的机器了 !学习了 ,烧鸡大法好啊

网友:
为什么戴尔外壳为脆的?难道是环保要求?
仁宝代工n工艺不错的,就是用的元器件有的是差了一点

网友:
确定是通病吗其实很多机器坏的地方多才是通病二字,此联一定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通病是修出来的,不是遇出来的,修多了,自然就会有很多类似的故障

网友:
来自: 甘肃
短路的板子一般都能秒杀,最爱修短路了

网友:
感 谢分享,以后又可以少走一条弯子

网友:
这个机子我都修过多个了 都是保险电感惹的祸 拆了直连 以后就没有问题 了

网友:
图纸很主要的说,有管子直接换了搞定问题

网友:
楼主有技术有耐心,真的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 赞一个,我还不太会修。

网友:
要是电脑都是这种故障 就好 电脑真心不好修 丝印 什么都没有更愁

网友:
新手学习中,多看多学,感谢各位大大的文章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