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530C 刷网卡白名单,上原装interAC-3160HMW

楼主(2018-01-03):
原来的网卡是N14939只有2.4GHZ_150M还不带蓝牙,(interAC-3160此网卡2.4GHZ_300M/5GHZ_443M双频可选+4.0蓝牙)因为手上有很多拆机无用的网卡,对比选了这个,但3160是不在联想白名单的,装上开机双报错

因为手贱自己早就升到官网最新BIOS了,网上好多教程都是在系统下刷的,但是因为我最新BIOS,联想的BIOS也少,我系统下刷不回去了那么自己也是维修人员,用RT809F刷吧,但是也要修改网卡白名单,找了很久实在找不到相关资料,不知道怎么在 winhex里找网卡的硬件ID
先奉上已修改亮机E530C 的BIOS ,已修改过白名单的,可以直接刷

网友A:
我比较懒,直接将校验模块干掉就刷回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懒,直接将校验模块干掉就刷回去了

是在系统下刷,去掉BIOS版本验证的那个吗?试了很多,自己也想不拆机,没成功

网友:
收藏了,这样就不用找一样的网卡 了

网友C:
这个还是比较牛的,可惜我不会弄,51NB上也有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在系统下刷,去掉BIOS版本验证的那个吗?试了很多,自己也想不拆机,没成功

系统下应该也可以,先备份出来,去掉验证模块再刷回去

网友:
网卡验证模块数据全部填充FF?这个倒是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比较牛的,可惜我不会弄,51NB上也有教程

51nb上跟这个不一样,各有千秋。

网友:
楼主还会修改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脸茫然,没怎么了解过这个

网友:
收藏了,这样就可以找一样的网卡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系统下应该也可以,先备份出来,去掉验证模块再刷回去

大神,网卡校验那段代码怎么找,直接搜网卡的硬件ID,在备份的BIOS也搜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网卡校验那段代码怎么找,直接搜网卡的硬件ID,在备份的BIOS也搜不到啊.

用16位进制我不懂,我是用工具来删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6位进制我不懂,我是用工具来删除的

楼主用的什么工具删除啊,我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出那段被删除的代码

网友:
可以可以高手了也算

网友:
直接将校验模块干掉就刷回去了  没问题

网友:
BIOS这块还不会弄,想学又没时间感觉又好难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我像是看天书

网友(2020-09-07):
用了这个方法让我的E430C成功识别了7260网卡,多谢

网友(2022-06-06):
,Q64是8M,Q32是4M,是什么区别,两个都要线下刷机么,W25Q64和EN25Q32

网友(2020-09-07):
用了这个方法让我的E430C成功识别了7260网卡,多谢
lihuihui2002
Q64是8M,Q32是4M,是什么区别,两个都要线下刷机么,W25Q64和EN25Q32
详情

网友(2022-06-06):
引用 网友E:
用了这个方法让我的E430C成功识别了7260网卡,多谢
Q64是8M,Q32是4M,是什么区别,两个都要线下刷机么,W25Q64和EN25Q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