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8-01-03):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杂牌显示器,现象为通电亮一下,可以看到开机LOGO,就灭了,判断为高压板或灯管坏,拆出主板,看到高压板烧糊了,如图1,而且有修过的痕迹,先用自制高压板测试四个灯管,没问题,那剩下的就是高压板问题了,果断飞线换上四灯小口高压板,插上电源直接白屏,按开机键后屏白一下子,然后出现图像,以为是排座的1 2脚(没丝印)ON与ADI信号线接反,直接对调,NND还是一样,还以为是高压板有问题,连换两个高压板,都是一样,可以确定高压板没问题,那就先测量排座的1 2脚,先插上电源,插座位1脚为5V,2脚为3.3V,然后按开关键开机,电源灯亮,1脚变为0V,2脚还是3.3V,如此看来,把2脚连高压板的线切断,不要了,然后用三极管做一个反向器,如图2图3,装上,亮机正常,也不白屏,此机修复~~~

网友:
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ON可以直接接屏线5V

网友:
你这复杂了,又浪费时间

网友:
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
先断原来的高压全部线路。没出现过改不行的。

网友(2018-02-21):
低电位开机,加反相电路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