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5-AK030TX 待机3.3V低 全网唯一一例借助BIOS小电池给待机3V供电成功点亮主板

楼主(2018-01-03):
版号DAX1PDMB8E0故障待机3V出来只有0.6 加电电流上0.07A   后级没有短路  线性电压3V正常  待机开启正常  升压正常   反馈电路也是OK的  就是输出0.6V 借助外3.3V就可以开机了  我用一个BIOS小电池接上去也可以开机  现在还在测试中   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先测试   觉得这帖子给力的话记得加分啊

 会员1552774300鑫豆2025-1-23 16:03

网友(点评):
这事儿没准能上焦点访谈

网友A:
电池电流太低。估计用两天就没电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流太低。估计用两天就没电 了

先测测再说    后级没短路   我也没办法搞了   只有出下策了

网友B:
我想楼主应该有换过芯片了,这么神奇的吗,竟然能开机了。频率设定脚不知楼主是否有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应该有换过芯片了,这么神奇的吗,竟然能开机了。频率设定脚不知楼主是否有测量呢

换过芯片一样   能测的都测了  还是输出电压低

网友C:
楼主真厉害,你把3V修好不就行了吗???
要是电池没有电了咋办

网友D:
理论上电池的3v应该带不起负载,因为待机3v 开机之后还要作为系统供电,电流不小,也不知你的为啥能用,但是你这样做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E:
放手机电池上去

网友F:
应该是3V后面有电容拉低了!

网友G:
电池没电,裤裆炸线,若要有电,外接电源

网友H:
用几天电池电亮过低咋办  这不是长久之计哦

网友I: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厉害,你把3V修好不就行了吗???
要是电池没有电了咋办

我感觉是不是我顶的芯片有问题啊    输出电压偏低    今晚在找家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电池的3v应该带不起负载,因为待机3v 开机之后还要作为系统供电,电流不小,也不知你的为啥能用,但 ...

嗯嗯   肯定会返修的  我现在再找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3V后面有电容拉低了!

整个待机电路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几天电池电亮过低咋办  这不是长久之计哦

是的    今晚再找一家卖芯片的    不行的话肯定是板层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没电,裤裆炸线,若要有电,外接电源

网友J:
            待机芯片多换几个试试,TB现在卖的芯片太水了。

网友K:
这样不好吧,非得用这办法就多并几个电池

网友L:
这个电池能带得起负载吗??????????????????????????????

网友:
建议吧小电池换成117稳压管3.3v,会比电池稳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池能带得起负载吗??????????????????????????????

带的起的   只要2.6V就能加电亮机   亮机后待机3.3V正常了  这个板子很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芯片多换几个试试,TB现在卖的芯片太水了。

在一家买了12颗芯片   换了3个都是一样   今天找找料板   看看有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M:
这样能行得通吗?这样电池没两下就没有电了,肯定会有很多问题,3V修出来就好啦

网友:
会不会是后级电路拉低了?有没断开检测点测试?

网友:
虑波电容搞了吗,没换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能行得通吗?这样电池没两下就没有电了,肯定会有很多问题,3V修出来就好啦

有波波的话这个应该能测出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还是乖乖修出来吧,就那几个条件

网友:
tb上买个小板改上去是不是会安全点呢。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呀 这种妙招都被你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流太低。估计用两天就没电 了

他这个是借助电池 并不是用的电池供电  还用两天? 瞬间他也带不起的直接就没电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把3V修好吧,这样的话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手机电池上去

夸张了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没电,裤裆炸线,若要有电,外接电源

兄弟认真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多交流提升自己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芯片多换几个试试,TB现在卖的芯片太水了。

换了好多的待机芯片还是一样    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不好吧,非得用这办法就多并几个电池

我怕会返修  客户又不好说话    机器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池能带得起负载吗??????????????????????????????

能带起的    2.6V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这个水平也真是牛了,仔细努力

网友N:
这种新型的35V芯片不好搞,我上次也是换了好多对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怎么想到用小电池接上去供电的,不论能不能修好,能冒出这个想法脑洞就很大了

活学活用    维修就要这样的   不管行不行   勇于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新型的35V芯片不好搞,我上次也是换了好多对才好的。

宝上卖假芯片的很多   有时要换好多的芯片才能好  还不如料板上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流太低。估计用两天就没电 了

考虑过这个问题    无奈   此机器已经退给客户

网友P:
我手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不过外接3v都不行。   有图纸,没位标,日了狗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手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不过外接3v都不行。   有图纸,没位标,日了狗了

你看一下你的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线性3V出来没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你看一下你的后级有没有短路啊   线性3V出来没啊

应该有短路,但烧不出来。待机肯定好的。断开bios    3,5v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P:
应该有短路,但烧不出来。待机肯定好的。断开bios    3,5v很正常

惠普这款南桥坏的太多了    公共点大短路会烧待机3V芯片  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