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来自刚接触手机维修小白的提问 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8-01-03):
我是刚接触手机维修的小白  想请教各位大佬 关于维修手机的事项

请问这两个铁盖 怎么拆开呢   用风枪吹? 还是撬开的?

还有 请问一下 手机上的芯片 都是BGM封装的  那植珠是和笔记本的桥一样植珠还是用锡泥啊?

还有一个问题 苹果手机上的螺丝大小不一 请问你们是怎么辨别哪个螺丝是哪个孔的?  是网上买那种记忆板?      还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第一,罩子是用风枪吹的,第二,植锡的话使用的锡浆,第三,至于主板螺丝的话是靠你自己分辨的,你拆的多了,你自然就会记得,当然,如果你记错了的话就悲剧了,会把主板的线打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罩子是用风枪吹的,第二,植锡的话使用的锡浆,第三,至于主板螺丝的话是靠你自己分辨的,你拆的多了 ...

那请问 拆盖子 风枪调多少度 风速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 拆盖子 风枪调多少度 风速多少呢

风枪两百多,风速5

网友:
先查找资料,然后在动手,,,不然会悲剧的。。。。

网友:
风枪多少度这个要看你风枪的性能了!有的风枪150就可以达到200-300之间的准确温度,有的风枪150度也不一定可以达到150度!得校正!

网友:
1.铁盖是用旋转风枪吹下来的,温度320风速3档,然后用镊子往上撬;

网友:
用风枪得

网友:
风枪吹    下面的直接掰掉。。。。。。。。。。

网友:
拆盖子用风枪,植株有专门的锡浆,主板螺丝多拆就能记得住了

网友:
风枪的温度没有限制关键是对锡熔点时间把握和手法,当然啦除非是怕高温的元件必要时用钳子把它剪下来。

网友:
罩子风枪吹,用锡浆,用植锡网,主板螺丝就方便了,用透明胶撒,一组一组的拆,分开放就好了啊

网友C:
最好拿一些废板多拆。掌风枪的温度

网友:
屏蔽罩用热风枪,多少度看用的是高温还是低温锡屏蔽罩了,植锡用好的锡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罩子是用风枪吹的,第二,植锡的话使用的锡浆,第三,至于主板螺丝的话是靠你自己分辨的,你拆的多 ...

你是怎么了?词穷吗?还复制别人说的话,像你这种人,在古代是要被乱棍处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拿一些废板多拆。掌风枪的温度

主要是他要熟悉自己的风枪,不然你跟他说再多也是白搭

网友:
风枪吹 植锡用锡浆  专用钢网  螺丝全靠拆多了记忆 记不清要么就少打 能固定就行  要么打的时候凭感觉 拧不动别强拧 别打太紧

网友:
CPU铁盖是低温锡焊上去的,不到300度就可以拆下来。基带铁盖是高温锡焊上去的,我是400度直接干

网友:
cpu盖烙铁+镊子很好下,基带盖子直接钳子剪开,有植锡网,用锡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