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5VD待机0.002A,触发到0.030A维修

楼主(2018-01-03):
这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论坛上这种问题已经出现过了。

有的是说5V电容,BIOS问题,后继电路问题
但我这个是下图问题

网友(点评):
开关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网友:
开关坏也会出现开机0.030,学习了

网友:
换个开关???,,,,,,,,,,

网友:
别跟我说开关微短,,,,,,,。

网友:
看来是开关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开关居然能导致开机0.03,这故障要记下来。。。。。。。。。。。。。。

网友:
开关有问题怎么会引起触发到那个电流不动?

网友:
楼主心细,先找开关,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确实好修,修过很多台这种开关不稳

网友:
送钱的机器·用力按压可以开机,,,,

网友:
搞了半天就是开关不行啊 标题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