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p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18-01-03):
刚拿到机子是短路,松香烧出wifi旁的电容短路,摘掉后不短了,可是还是不开机,电流230归零,230归零,不停跳动,连电脑刷机,只能Dfu到不了恢复模式,刷不过,没有思路,打了一下开机电压都正常,难道是硬盘吗?没思路,不知怎么下手了
  谢谢各位帮忙,重新整理思路,把我动过的地方都查了一下,发现铃声ic短路,可能是我清理电子开关管焊盘时,有锡珠跑到下边了,引起短路。
  总结,其实有时候故障并不大,维修不当就会引起更大的故障,铃声ic短路,引起电流200多归零,反复,刷机无限等待报错4005.这个报错让人想去搞硬盘,再查不出,我马上就拆硬盘了。

网友:
求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硬盘挂了拆硬盘测下阻止

网友:
有点像硬盘故障,或者是U2 漏电200-250左右一般是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挂了拆硬盘测下阻止

只能一步一步试了,没有写序列号的设备,如果坏了还不大好搞呢!

网友:
拆掉硬盘刷机看看能不能亮机!然后还是不亮机考虑cpu

网友:
你先拆掉硬盘看看电流多少,如果80ma刷机看看能不能亮机,如果能亮说明cpu没问题,查硬盘阻值考虑硬盘!在装回硬盘

网友:
刷不过没有报错是什么⊙⊙?第一次不报错再刷一次看什么时候报错,包多少。

网友:
测一下硬盘所有电压3V.1.8V.019V和1.2V电压如果1.2V没有,硬盘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掉后再刷机,看看能不能进恢复模式,如果还不进就做CPU吧

网友B:
感谢大家帮忙故障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家帮忙故障已经解决了,谢谢………………

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问题

同问什么问题学习一下吧!大家都在想你的问题呢

网友:
我发在上边了………………………………我重新编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什么问题学习一下吧!大家都在想你的问题呢

铃声ic短路了,这个短路也会刷机不过报错4005

网友:
铃声ic短路刷机无限等待报错4005

网友:
原来振铃也会4005 学习习了

网友(2018-02-24):
有点像主板上的自动掉电,有电路保护啦,就检测两路主供电吧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啊啊 啊给力哦啊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