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43掉电维修

楼主(2018-01-03):
神舟飞天u43,i3二代板载集成主板,板号x300-main-pcb,这台机被上家加焊过桥和cpu,待机正常,拿到手的故障是按开关电流归0,万用表测到待机电压也掉成0V,看上家没有动BIOS,把bios刷了后开机上电1A左右不显,偶尔开机掉电,示波器测试各大电压正常,换了通病电容无果,换了根内存条就可以正常上电亮机了,原机内存放到别的机器测试也正常,放到本机始终上电不显,先不管直接换根内存条装系统,装完用鲁大师测试温度马上掉电,看电影也会不定时掉电,开机什么都不做不会掉,后来换掉内存电压后级的330电容后不掉电了,换回原机内存也正常了,装机后fn和右边的CTRL键失灵,换了个键盘一样,无线网卡功能也无法正常开启,开机测到无线网卡20脚为低电平,正常应该是高电平,这个电压是直接由EC的33脚控制,想到之前键盘的几个按键无法使用,应该是EC本身坏掉,手中没有芯片,直接从无线网卡1脚短接3.3v到20脚,开机测试无线功能正常,后面测试没发现其他问题,跟客户说明无法使用FN后直接交货了,附上淘宝买来的BIOS和图纸
神舟飞天 UI43

网友:
厉害 果断加分  楼主辛苦了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连环问题修好不容易,向楼主学习

网友:
一个很好教材案例,又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好顺利的样子我技术不行啊

网友:
二修机就是是个难啃的骨头。。。。。。

网友:
厉害 果断加分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好资料,助我成功维修一板。

网友:
厉害 果断加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思路清晰,多多学习。。。。。。。

网友:
那么多问题都能修好,楼主好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