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不触发新手求救

楼主(2018-01-04):
T430不触发,测开关脚J7第19脚有3.3,但按下后变低就不起来了,应该就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不触发,请问这个故障要怎么检修。新手不懂。

网友:
我换了个BIOS电池之后接电开关脚有3.3但马上就变成0.16左右的电压了,现在一直也是这个情况,求解

网友A:
图纸贴出给大家参考分析一下啊,你这个有可能是上拉电阻或者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贴出给大家参考分析一下啊,你这个有可能是上拉电阻或者ec问题

开关脚电压刚接电是正常3.3,一会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测量下EC-PWRSWITCH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先把EC的BIOS拷贝一份备份,重新找份新的BIOS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