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反复跑08-3e和反复复位

楼主(2018-01-04):
论坛上又说是显卡不过换io旁那两个排阻我也换了还是不行bios的排阻也换了也不行电压都正常时钟正常,复位2.4v-3.3v来回跳,给点思路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开机热插拔内存条插反烧了  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开机热插拔内存条插反烧了  心痛

那就心痛了  我这这个有点尴尬了  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开机热插拔内存条插反烧了  心痛

你也太大意了,开机都插拔內存还弄反

网友C:
不过内存,代换完了刷个bios试下,不要老是看别人修哪就修哪,要懂得别人为什么要那样修,不然会走很多弯路,按时序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内存,代换完了刷个bios试下,不要老是看别人修哪就修哪,要懂得别人为什么要那样修,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

bios
刷 过了也不行    a11脚复位我来回跳

网友D:
追查复位信号去的每个零件,用断开的方法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追查复位信号去的每个零件,用断开的方法来判断。

只有点位啊 怎么找啊  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大意了,开机都插拔內存还弄反

唉  刷spd. 没注意 又是双面条  一不留神就插反了 当时就北桥附近就冒烟了  吓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追查复位信号去的每个零件,用断开的方法来判断。

图纸方面硬定元件大小,点位图方面硬定元件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方面硬定元件大小,点位图方面硬定元件在哪

没图纸真不好找复位都去哪里了,,,,,,,,,,,,,,,,

网友(2018-02-03):
路过学习了。。。。。我的主板也是这个型号。。不跑码

网友:
查一下cpu_rst.......................................................

网友:
先在论坛里找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