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液晶电视L32N1图像问题

楼主(2018-01-04):
统帅L32N1,开机一切正常,显示蓝屏无信号,挺正常的,就是把AV,VGA,HDMI,任意一个接上视频输入,立马图像就一闪没图像了,背光亮,一会儿又一闪一下图像又显示一下又没图像了,以此类推,  电容测量后容量小的,都换掉了,还是不行,这个屏是塑料的屏,测量电源板各个电压都正常。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不?

网友A:
如果开机时间时长超过两分钟都能显示正常的无信号,证明电源板和背光板,罗逻板工作都是正常的,重点在主板一块和信号输入找问题,还有显示芯片可能有问题包括主控苾片虚焊,主板小信号供电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机时间时长超过两分钟都能显示正常的无信号,证明电源板和背光板,罗逻板工作都是正常的,重点在主板 ...

问一个不懂的问题,显示芯片是哪一个芯片呢,是屏幕逻辑板上的芯片?
你说主控芯片虚焊?就是那个大个的好多腿的芯片吗?
主板小信号板供电不足?是这个板吗?我拍下来了

网友A:
您发的这个图是不LDV是主板至屏幕上的一个转换芯片而以,这个板子按道理是没问题的,因为开机能正常显示开机无信号信息了,是的虚焊是主板上的一个大芯片引脚比较多的,有一个看点就是跟上屏线是相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发的这个图是不LDV是主板至屏幕上的一个转换芯片而以,这个板子按道理是没问题的,因为开机能正常显示开 ...

哦,.那你说的显示芯片是那个呢?就是你说的腿比较密集的那个大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你说的显示芯片是那个呢?就是你说的腿比较密集的那个大芯片吗?

可能主板主控芯片相片GPU那个,一般有散热器在上面,如果其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