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求助 U盘资料

楼主(2018-01-04):
我的U盘电脑不认了 内部资料很重要 有什么方法能把资料转出来
有朋友说把闪存片取下来放到新板上
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行
有人试过吗
先谢啦

网友A:
这个方法可行,但不一定能成功,还要考虑其它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可行,但不一定能成功,还要考虑其它因素。

谢谢回复 准备找一个一样主控的空板 反正已经不能用了 试试还有成功的可能

网友:
只要存储芯片不坏,还是有希望的,祝君好运!!!

网友:
电脑不认是很麻烦啊,向大神们学习啦!!!

网友:
已解决 数据完美恢复

网友:
找数据恢复的应该可以吧 具体怎么搞要问了才知道

网友:
看U盘芯片什么样的  有的芯片和存储一体的  就没办法

网友B:
上个U盘内部图吧,如晶体就不用搞了,如果分体的好大可能能搞,之前闪存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U盘内部图吧,如晶体就不用搞了,如果分体的好大可能能搞,之前闪存好的

谢谢回复 已经搞好了 主控一样 移植存储芯片就可以

网友:
怎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