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6 g9250 怀疑硬件问题 一直重启 求帮助

楼主(2018-01-04):
三星s6 g9250 怀疑硬件问题 一直重启
求帮助

网友:
你可以先刷机,然后再排除是否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好像硬盘问题,刷机能过,无限重启

网友B:
刷系统,不行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系统,不行换硬盘。。。。。。。。。

谢谢回复           谢谢回复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硬盘问题,刷机能过,无限重启

是的 刷了很多都能过 一直重启就是起不来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