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110使用一切正常,关机自动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04):
接到机器,首先验证客户说的情况是否属实。果然是用着没有问题,关机自动重启。(硬关机正常)
这种问题先排除系统问题导致,进PE关机也一样。(排除系统问题),换一条内存结果一样。看来还是要拆机了
拆开笔记本电脑,观察主板上无进水、修过、掉件等现象。
接下来换个CPU吧!结果还是一样,排除了这些,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我再刷个BIOS吧!我靠,这是要折磨我啊!
修这个问题,我也走了一点弯路。但也要这样按照思路来嘛!在这时候发现,这款机器不是小板和大板吗?不接小板试试
果然是它,关机正常了
接下来就锁定小板:上面也没有几个芯片
先拆网卡呗,装机测试一样自动重启,难道是声卡???

接下来又拆掉声卡呗,哈哈,搞定。找了个相同型号的声卡芯片,再上回网卡。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厉害了 还没有遇到声卡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引起这个故障,下次有遇到可以参考楼主的案例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外设不可放过呀!!!!长知识

网友:
声卡啊,原来遇到过这种问题,换南桥了都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开机入系统睇声网卡是否正常

网友:
思路不错,一般人都得先拆网卡啊,声卡也不参与上电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A:
关机变重启的,基本上修到的都是网络唤醒信号出问题的.要么就是BIOS.声卡引起的 还没有见到过 .

网友:
遇到过不装声卡开不了机的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基础扎实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变重启的,基本上修到的都是网络唤醒信号出问题的.要么就是BIOS.声卡引起的 还没有见到过 .

         还有铃声唤醒       具体信号名称   RI#

网友:
      以前修道过关机变重启    软硬关机都一样     最后查出是RTC电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