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TFT22W90PS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8-01-04):
             我接到这台显示器的时候是指示闪烁,一开始以为是电容的问题,测量后没有问题,还是不行,结果又重新写的程序,还是不行,最后只能大胆赌一把了,是不是那个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问题呢,就大胆换了,换好一开机,屏幕亮了,显示易美逊的LOGO,显示无信号,接上信号图像出来了,正常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了这个显示器的屏线是60针的软排线,还有换好芯片的图片和试机的图片,找不到了,我保存起来,就是找不到那几张图片了
            主控芯片型号  TSUMU5RBWHQ-LF
            程序已传

网友A:
楼主很有耐心,显示器我现在都备好了 万能驱动板, LED改装套件,万能电源模块,所有故障立等可取
我觉得买芯片价格和运费已经够换驱动板的
不过我没有否定楼主的技术
恭喜修复

网友B:
主芯片的成本多少钱啊,一个通用的驱动板淘宝上卖13.5元,我碰到修不好的直接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的成本多少钱啊,一个通用的驱动板淘宝上卖13.5元,我碰到修不好的直接改板,

直接改板?按键板你也低改吗?  这个显示器没法改板,因为屏线不一样,60针排线,非常密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耐心,显示器我现在都备好了 万能驱动板, LED改装套件,万能电源模块,所有故障立等可取
我觉得 ...

你都备好了?难道就是全部去改吗?那开机的LOGO怎么办,也能改成一样的?有的客户较真儿,没有原来的LOGO,就说你给我换了原来的配件了,有的没事,随便换,能显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有耐心,显示器我现在都备好了 万能驱动板, LED改装套件,万能电源模块,所有故障立等可取
我觉得 ...

我的也一样呀,也是立等可取的,遇到这么一个,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