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拆机方法

楼主(2018-01-04):
首先卸掉电池   在将机器底部螺丝全部卸载完  拔掉DVD   在拆触摸板那个改板  在拆键盘  在将键盘下面的螺丝全部卸载完    在后面把C壳拆开就OK了

网友:
这个就没有必要发了吧  E40都老古董了 。那机器爱坏显卡 和导热管  AMD芯片组的爱坏北桥。其实都是虚焊 从掷球就OK了。那机器我都是从掷球一般芯片未爆珠我是不换的。很稳定基本从掷球了一年内很少有返修的。

网友:
劣质锡膏引起的5万和5千的其别,偷工减料。没有办法

网友:
这是为了挣金币么。怎么才能挣到金币

网友:
大兄弟,你说的首先拆掉电池,你这电池可没有拆啊

网友:
电池肯定是要拆的呀,他忘记说了吧。

网友:
E40这废机都放了好几台了。这机子已经拆得很熟练了。。。。。。。。。。。。。。。。。。。。。。。

网友:
这个机器爱坏显卡,一般我上机烤显卡都容易爆珠的。打的黑胶,难搞,取显卡容易掉点。

网友:
这个机器坏显卡多。打的黑胶,取显卡容易掉点。

网友:
这个机器坏显卡多。显卡有胶,显存也有黑胶,一般显卡和显存一起换

网友:
这个就不用发了吧,这样发也和没发一样啊

网友:
拆机也能发帖子赚分吗?这我以后是不是也能靠着赚点分呢?现在分都不让买的了

网友:
大家看看,人家这多牛逼,我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