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不开机

楼主(2018-01-04):
联想N480笔记本不开机,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拆机测公共点电压0v,测量保护隔离双P场效应管Q3655 G极均为高电位,正常应该低电压,直接短路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正常后,无3v 5v,仍旧不开机,查充电芯片U2918外围,发现1脚19v供电限流电阻R5514(10欧)开路,更换后公共点19v恢复正常,加电亮机,故障排除!

chinafix.com.cn迅维网_BM5238 N480 V1.2 原理图.pdf

网友(2018-08-19):
进水服饰的吧?。》。。。。。。。。。。。。。。。。。。。。。

网友(2019-11-24):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