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5主板LA-A092p换电芯造成不触发

楼主(2018-01-04):
因为换电芯,造成不触发。取下电池用外接电源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但cpu风扇转几秒后停止。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为什么换芯片呢,还有原故障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是电芯?说的步态清楚,不知道啊

网友:
有短路的吧  或者有电压没出来
慢慢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电芯?说的步态清楚,不知道啊

电芯就是电池组里面的锂电池,圆形的。原来的电池充不进电了,拆开电池盒把坏了的那节电池换了以后再安上去,机器不认,充电老是0%。后来用手机的充电器把每节电池充满了,再安到笔记本电脑里,就开不了机了。取下电池用外接电源也不行了。怀疑是保护电路出来问题,但测量公共点有18V电压,开机键上也有高电平。但是开机掉电什么原因?

网友:
过;来取取经,楼主主板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芯就是电池组里面的锂电池,圆形的。原来的电池充不进电了,拆开电池盒把坏了的那节电池换了以后再安上 ...

经过你这样的折腾,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实在不行就只好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