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H61R 主板不加电 求指点

楼主(2018-01-04):
哪位芯片大神在 小弟请教个问题  DELL MI H61R  刚收到为开机不加电  拔掉电池刷了个BIOS  上机循环报警 5声  DELL 机器一般是2032电池电量低 换新电池 重启  亮机  反复开关没问题   问题来了  断掉市电后 在插上  开机故障又来了 不加电   又重新拆下电池 刷了BIOS  装上电池 BIOS芯片 又能正常亮机  再次测试 断掉市电后 故障依旧  新手初学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搞定了  有帖子说  内存与IO 附近的16V 220UF  位置 TC43   手头没有16V220  换了个16V 270uf 固态电容   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