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Modem 和路由器 24 小时不间断开机有何安全隐患,如何防范?

楼主(2018-01-04):
家父因为我睡觉时候不关猫和路由器训我,并且总是趁着自己在的时候看到就关掉,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样的做法。我却在每天早上醒来一看上不了网心里就咯噔一下。 最近还想给家里配备摄像头,和买几块开发板玩下远程控制,但如果人一走就断电我当然啥都没得玩,我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说服爸爸转变观念,允许家中存在24小时开机的设备。 当然,如果事实教育我由此带来的火灾隐患无可避免,我就跟他认错。 如果各位可以用能够说服家中…

网友:
用一个定时开关就解决了,淘宝上20块左右。

网友:
是这样的,你给你父亲说,(以下内容只是从老人角度出发的某种说法,并不具备科学性), 路由器等设备的开合是有一定次数的,就像是燃气灶打火,你每天都开合一次,很快东西就会坏掉。

网友:
1.插座:合格的插座,比如你用的宜家的,其材质是完全满足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在标称功率内是毫无任何隐患的。你也可以拆开看一下里面的焊点是不是牢固,这样可以做到二次放心。

2.光纤modem:光纤modem也是满足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产品,并且材质应该是有防火功能的,也就是电路板上IC被击穿哪怕起火,也不会导致整个modem燃烧起来。

3.路由器:可以参照第二条。

4.整体耗电功耗:非常低,加起来应该是不到20W,甚至有的不到15W,功耗非常低,不用担心耗电的问题。

网友:
没啥隐患啊....

不会烧...你是包月的,也不会超时.

所以...根本原因就是你这熊孩子没少让你父母操心
解决办法也就只有一个,

拿出点成绩给父母看.....让父母认可你

网友:
你家冰箱也是24小时通电的,为何不见担忧?

网友:
事实就是现在的科技不能保证路由器开了100%不着火,现在的科技也无法证明WiFi100%对身体无害,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100%让令尊放心的。
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可能还需要沟通/阳奉阴违/搬出去住什么的低科技感的做法…
(请折叠,汪

网友:
去网上查查相关资料
老人不想要常开一些设备的原因基本如下:
1. 浪费电
2. 危险因素
3. 不想让你一醒来就玩手机。
4. 常开机器会坏。

尝试根你父亲沟通,看看具体原因是什么,然后针对的去百度一下,用事实跟他说明。
并且记得阐述清楚你为什么要常开路由器的原因,你父亲会理解你的。

网友:
只要是非山寨电源,没问题。比中奖的概率还小。

补充:你可以告诉他雷军家里也是24小时开着的。

网友:
既然你会改板子,那你可以试一下把路由上的那一排信号灯装个开关,只在调试的时候开启,平常用的时候关掉灯,但路由依然能用,我这个鬼点子不错吧。

网友:
你看24小时不断电的电器不只一个,他为什么就说光猫和路由器呢?
不还就是对上网这件事有抗拒心理嘛?
所谓的24小时不断电浪费电
WIFI有辐射
有光污染…

都是借口!
这种事情,一看就是你们家只有你用网络比较多,你爸可能是不喜欢,可能是不了解。
帮他买个手机,整个平板,搞搞网购,玩玩微信,看看视频。
我就不相信他还要关,毕竟早上醒来在被窝里发现没网也很崩溃

网友:
隐患就是→_→不用会坏!

网友:
无所谓不会烧 功率很小  想起来从其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