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看待iPhone8第三起电池爆裂事件?

楼主(2018-01-04):
继台湾,日本之后,iPhone8 &8Plus 又在香港发生了电池爆裂案: http://m.chinaz.com/mobile/2017/1002/811807.shtml

网友:
三星NOTE7根据报道出来的数字统计,爆喷率超过实际出货量的万分之一。目前苹果8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
但是IP8才刚上市,往后就不好说了。

现在值得关注的是,这三起事故,电池都是哪家的货。

如果都是三星,那么再次证明苹果这种不长记性的行为活该被打脸。
并且请大家做好准备,所有使用存储颗粒的产品(从机顶盒到显卡)价格会进一步上涨。
相对有利的是,只要及时召回更换电池和替换供货商,对产品销售不会有较大影响。

如果这三次及此后事故电池来自不同厂家,那么说明IP8的设计可能出了问题,那么热闹就大了,苹果可没有用来撑销量的低端产品……

网友:
现在已经有第5起电池爆裂了,看来笔者之前假设的可能性已经成立了,这绝不是个案,iPhone8/ 8plus电池设计本身就存在问题:
在贵州吃腊肉:如何看待iPhone8电池膨胀?
如果考虑到很多人刚买iPhone8 / 8plus 就退货的情况,从概率学上讲,实际已经发生电池事故的iPhone手机估计已经超过3起了,只是这些电池爆裂在退货的包裹中,不为消费者所知罢了,所以媒体使用了“至少3起”的字眼。

如果电池的指标设计要求比较激进(如能量/体积 密度、能量/质量 密度、衰减速率、内阻等等),花费更高质检成本 提高品控标准是避免出事故的必要条件。但显然苹果没有做到,事情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航空公司可能会考虑禁止iPhone8/ 8plus上飞机。
(苹果董事会的绩效主义玩过头了,无视市场瓶颈,不断用更高的净利润要求作为公司高管的KPI考核标准,这样下去,迟早出事。从索尼退休的好几个高管就曾批评索尼在本世纪初大搞绩效主义造成了公司的短视,最终毁了索尼)

市面上的阴谋论说是苹果是被三星坑了,iPhone8/ 8Plus 的6家供应商中有一家是三星SDI(另外5家是LG 化学、松下、中国德赛、台湾顺达、台湾新浦),三星SDI的电池主要供应给 三星电子、三星重工、比亚迪、本田、奔驰、日产、马自达。
三星S8和Note8 吸取了Note7的教训,放弃了激进的电池设计,依然保留一部分三星SDI电池采购的Galaxy S8和Note8 到面前为止没有发生爆裂,而苹果却接连发生了电池事故。所以从阴谋论不相信巧合的出发点来看,假如发生事故的iPhone8手机电池都是来自三星SDI,那么该阴谋论在逻辑上有成立的概率:即假设三星电子和三星SDI 串通好,在供应给苹果的电池中埋下苹果技术人员看不出来的设计隐患,在特定的状态下爆发,也就是暗雷。
但如果没有相关证据,很难认定三星真的策划了这个阴谋。再说,电池总体设计方案还是苹果这样的大品牌客户划定的,三星SDI只负责给客户做细节设计和制造,如果三星要用一种精巧的电池细节隐患设计要骗过苹果众多的质量验证人员,貌似难度很大。
但万一事实真相就是这种阴谋论,那苹果的麻烦就大了,如果三星不主动说出技术暗雷(哪有这么好心的友商),苹果将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troubleshooting,代价高昂,一下子蒸发个上千亿市值促发纳斯达克指数形成下跌趋势K线都是有可能的。。。。。。后面的蝴蝶效应很难想象。

按理说苹果的电池设计要求不应该这么激进,毕竟苹果有专门的部门去收集研究友商的问题,如果他们不吸取三星note7的痛心教训,那真是活该。
那么苹果公司有没有可能真的就不吸取三星的教训,冒险采用激进设计呢?
答案是:还真有这个可能!!!

电池问题不只在三星SDI公司身上发生过。现在各大电池供应商在接单时都面临两难选择。在CPU,内存、闪存、屏幕性能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可能电池耐用但危险,也可能反过来,电池安全但过早容量衰减。能在两者间取得平衡就可以小心使得万年船,这和走钢丝差不多。
苹果公司在2016年大规模召回的头16个批次的iphone 6S,iphone6S的锂电池是日本厂商供应的,结果发送了早衰的问题,电量还剩下30%~60%的时候,手机会自动关机,而且有的iphone 6S电量难以充满,电池根本不经用,难以长时间维持手机正常运作所需电压,有时电量掉到80%时,电压就不足以支撑电路正常工作了,自动强制关机。这个问题会在iphone 6S使用1年内陆陆续续爆发出来,苹果仅在头6个月就召回9万台电池早衰的iphone 6S。
iphone 6S这批电池的缺陷是与三星note7的电池缺陷刚好是反过来的。总体来说,iPhone6S和日本电池厂商真幸运,被三星note7救了,因为媒体通常只会把焦点放在爆炸烧伤的案列上,而不会把焦点放在电池早衰上,同样是设计缺陷导致的问题,但前者的新闻更吸引眼球。
总之,苹果还是吸取了iPhone6S的教训,从iPhone7开始,扩大三星SDI和LG化学的锂电池采购量,到现在的iPhone8,采用衰减更慢的电池。
锂电池这个东西,在没有科技革命到来之前,设计层面上无非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电池效能和安全风险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提高品控标准是提升平衡区间的直观办法,但成本会大幅攀升。

苹果必须优先把有限的品控标准最严、最优质的零部件供应给iPhoneX,而不是iPhone8,不然怎么进一步区分开iPhoneX和iPhone8的品质差距,不然怎么为以后的市场确立8000~9000元旗舰机打下的“合理”价格区间!
电子零部件采购行情今非昔比了,缺货是常事,越是高端的核心零部件越是产能紧张,随着 三星电子、三星电机、海力士、Interflex、LG Innotec、 LGD等韩国厂商对核心零部件的掌控日益集中,现在半导体芯片供应链完全是逐渐走向垄断的卖方市场,无论是DRAM芯片、NAND芯片、逻辑芯片,还是AMOLED屏幕、对焦模组等等,元器件涨价是家常便饭。
iPhone8是衬托iPhoneX的定价参照物,苹果意在iPhoneX,而不是iPhone8/8Plus。从产品定位策略和成本控制的角度来讲,iPhone8的硬件品质低于 iPhoneX也是意料之中的。
至少从目前iPhone8/ 8Plus爆出的黄斑(和JDI屏幕在2015年坑小米的症状一模一样)、电池爆裂以及普遍存在的通话杂音来看,iPhone8/ 8 Plus 没能在紧缺的供应链环境下下舍得多花成本提高品控标准。

网友:
事故发生在港台日三个地区,应该不是同一个批次的电池,也就是至少三个批次的电池有问题。再加上潜在未发现的,这次的影响不小,绝不是孤立事件。

网友:
说个事实,每一代iPhone鼓包的都不少。
特别是早期的。
到现在才三台……少了点吧。

网友:
妈妈呀,这,邀请我干嘛!!!

有点偏题,首先,从产出来讲,i8这一次肯定是栽跟头的,这么多起不是偶然的批次问题可以推脱的,看一下他们怎么处理吧,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没有需要揣摩那么多,我们是要优秀同时安全的产品。

我现在心情非常复杂,这几天和师妹刚好达成一致,我刚刚准备抛弃三星note8入手i8p,然后就这样,心情复杂。

解释一下为什么放弃samsung

1,各种奇葩软件只有ios系统有(比如那个什么itsl)

2,虽然虽然三星一直电池容量比ip大,可是我怎么感觉我掉电很快(应该是个人原因)

3,这个是根本原因,曲屏好看可是没办法贴钢化膜,我分分钟钟想死

4,夜景拍出来ip8p比三星差的那一点我可以忍

然后最近i8各种电池问题,又曝光出来电池供应商是note7同一家,我个人觉得要是ip也来个召回门就很好玩了,不管怎么说i8后面还有个ix,虽然各种不忍直视的奇葩刘海和镜头,可是屏幕的设计对我来说新鲜感很强。

所以,我认为i8电池问题会促进note8或者后续ix的购买量。

网友:
苹果的电池是鼓包而不是爆裂,爆裂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理解爆炸加破裂。别说我给苹果洗然而目前为止iPhone8没有一起爆炸的案例,只有电池鼓包顶开屏幕。

纠正完题主不正确的提问下面再说说电池为什么会鼓包以及离炸还有多远。一般来说我们常用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在充放电的时候电池内部会产生少量气体,一般会在放电时吸收,也所以电池产生轻微鼓胀是允许的(当然iPhone 8鼓成这样就怎么也不能洗了)。
那么这种过度鼓胀原因在哪,一般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种。以内因来说,产品内部没有保护板,正负极片分布不合理,碱液(电解液)分布不均匀等原因,都会成为电池鼓包的诱因。具体来说,目前锂离子电池整体结构:正极、负极、中间电解液。数以万计的电子从负极出发,经过电解液,到达正极,因此有了电流。充电过程和放电相反。但是,当充电条件不合适,比如电压电流过大、过充过放,就会使电池发热变形,促使电池内部物质分解产生气体,进而鼓包。也有其它原因会使电池出问题,比如电池本身工艺就有问题,内部有杂质,或者发生了电解液泄露。

外部原因其实我们也耳熟能详,非原装充电头和线材造成充电电压过高、充电时间过长、外部温度过高、强光直射、长期快速高压充电等等。

那么距离电池爆炸还有多远的距离呢?

iPhone 8的电池是锁在机器里的。当iPhone电池鼓包时,其实是电池外壳锁住了一部分气体。一旦气体过多,外壳承受不住,就会发生爆炸;同样,鼓包是由发热引起的,当发热过多,电池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自燃。前者会将iPhone 8的前后玻璃面板炸裂并嘣向四方;后者普通灭火器根本无能为力,很可能会引起火灾。

可以说,电池鼓包是自燃、爆炸的前兆。

然而iPhone8目前没有一起爆炸案例,等真的炸了咱们再讨论苹果的公关的能力以及美国企业韩国企业对华政策。不过iPhone8和iPhoneX使用的都是三星SDI的电池,如果最后苹果真炸了,不得不佩服三星为了黑苹果宁愿玩死个电池公司

网友:
看后续事件咯。
其实3起鼓包不算什么,只能说是个例,市面上出货量大的手机又有哪款手机没有几起鼓包的?

如果后续真像三星那样出现规模性的,那恐怕就是注入电解液时有渗入水分了。或者是没有去水分就注液了。

不过正常来说电池在注液,充电,封口之后都会检测水分是否达标的。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还是会出货。

难道为了产能达标降低标准?或者觉得电池那么多,几十几百个不达标的无所谓?报复企业?做了手脚立即离职等等?2333

网友:
之前在第二起事件的时候有个电池业者也说了肯定同一批次电池大概率会有问题了,有可能电池制作过程进入了杂质之类,产生了气体膨胀,具体等检测结果吧。
话说各位答主和新闻说法还是很奇怪....为什么都说电池爆裂,明明是手机被撑开了,哪里来的电池爆裂....不明觉厉,应该是手机面板爆开。此外某些好事的媒体去问专家事件像note7那样进一步扩大,会不会禁止上飞机,专家说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脱裤子放屁....),然后媒体就开始说或被禁止上飞机,这个鸡贼的表述就像我拿着一台电池烧了的华为或者其他型号的三星(别说我黑,自己去搜搜烧了的有多少,只是频率没有哪个像note7那样高)问专家你说要是像note7一样烧那么多,是不是要禁飞?专家肯定还说是
不过电池鼓包的问题在几年前还是很常见的,工艺水平不合格的产物,那个时候的差别是手机机身可拆卸缝隙大,我的一台诺基亚和三星s3都是电池鼓包继续用了很久,因为实际影响不大,但是IPhone的设计越来越紧凑在加上防水后密闭性更好对内部的压力更加敏感,之前IPhone7也曾经出现过面板被爆开的情况。

网友:
电池爆炸是一种隐藏功能。

iPhone是一款智能通讯设备。
所以,是否有那么一种可能,远程激活这种爆炸功能呢?
苹果公司对数千万台设备具有远程激活的功能……
爱玛!吓死宝宝了

网友:
首先我想说啊!强烈要求不要是三星啊!
1,去年三星炸了,SSD立马涨价,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有内存今年的价格都是去年的两三倍了,马上吃土都买不起了。
  2,首先已经炸了三起了说明不是个别事件,很有可能是同一批次的电池,或者手机设计出现问题。这会不会是苹果为了销售自家的IPX故意的(手动滑稽)。
其实我就是单纯的希望不是三星的问题而已。
不过等国内可以自主制造DRAM芯片的时候,就好了。再忍他们几天!

网友:
第四台也炸响了,所以呢?该粉的继续粉,该黑的继续黑。 人们消费越来越趋于理性,媒体的导向远没有以前那么强势了

网友:
前两次的事件应该都是真的,然而这一次非常蹊跷。
微博上一搜,大 V 都没转发,反而是一些小用户在带起趋势。
而且就草草的几句话,图片都没有,很难相信不是蓄意为之。
坐等被打脸。

网友:
能不能看看新闻,新闻里所谓的IPHONE8 电池爆炸或者鼓包,配图根本就不是IPHON8啊,连iphone7都是不是。每年新IPHONE 一上市,这种假新闻能不能把图配正确

网友:
之前第一起的时候我的回答里就说,很有可能不会只有一起。因为电池有问题肯定是一批次,现在看来可能问题比很多果粉想象的严重,因为已经三起了。
看拆解图片,8plus的电池是两块绑在一起的,2675毫安时,有人提醒我和7plus差不多,我看了下还比7p小了点。
当然呀不排除阴谋论,sdi坑爹,但是苹果也不傻吧,这是怎么过安全审核的,很难理解。
总的来说还是看后续吧,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不过很有可能苹果要出点血了。

网友:
6都炸了  何况8呢

网友:
去年三星,今年苹果,风水轮流转,明年到哪家?

网友:
希望苹果的质量能撑过去吧…
毕竟去年三星刚出事儿时候我们也觉得没啥┐(-`)┌

网友:
又可以看花式洗地了。质量问题就是质量问题,查明原因,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苹果也只是家普通公司,追求利润也可能导致质量失控。静待后续吧,现在洗地是在证明智商下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