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8-01-04):
电脑开机无信号,键盘灯不亮,按下开机按钮风扇就转几秒停一下转几秒停一下。显卡,显示器都按到别人电脑上试过好用的话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有没有自测灯或蜂鸣器
开机时如果能到主板自测那一步,就按照主板自测结果来维修
如果到不了,那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其次是主板问题

网友:
80%的可能性是内存接触不良,断电后清洁内存触点和插槽,剩下的20%为了避免走弯路,最好找块post卡看一下。

网友:
谢邀
一般这种情况表明BIOS自检失败,既然显卡CPU无问题,那么如下步骤检查
1.内存清灰重插
2.CPU针脚有无损坏
3.主板有无异味有无损坏,可以用别的u和内存试试能否开机
4.电源boom了

网友:
一看到这个问题就想到自己遇到的多数是内存错误,剩下的可能会是电源不好,供电不足什么的。有内存换的话换个试试,或者插了两个内存拔掉一个也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第一内存,第二电源,第三主板

网友:
谢邀!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源或主板的原因比较大。要一个个测试,建议抱到电脑店去看看。

网友:
吧电源给cpu供电的4针拔掉试一下 有的是cpu供电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wenti,电源不好会黑屏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不转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