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怪问题,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风扇狂转,运行速度极慢!

楼主(2018-01-04):
       版号:820-2796-a  型号:2010款 A1370
机器没有进水,触摸,键盘,外设全部正常使用,

问题:开机10秒左右,风扇狂转,转速转到耳朵无法接受,运行速度极慢,打开个文件卡出一个高度。

苹果的机器好像少一些不关键的电压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我拆机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全部正常的,电压很稳定。

      所以觉得应该是某些小电压的故障,或者温控检测部分的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此种问题的,给点小提示啊。或者通病什么的?!

补充内容 (2018-1-13 18:00):
已经刷过bios,换过触摸,触摸排线,小板排线,问题还是一样,求解决

补充内容 (2018-1-13 18:19):
悬赏RMB红包!!!!!!!!!!!!!!!!!!!!!!!!!!!

网友A:
主板到触摸板小板的排线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到触摸板小板的排线坏了

断了?我测量下看看,关键触摸键盘都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到触摸板小板的排线坏了

排线正常的,没有断线,没有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断了?我测量下看看,关键触摸键盘都好用啊

没有断,就是坏了,买个新的换了就好

网友C:
这机子,不装小板排线。不装触摸板,都会造成你这种情况。09年的机子,英业达的芯片组,我都不想跟你说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不装小板排线。不装触摸板,都会造成你这种情况。09年的机子,英业达的芯片组,我都不想跟你说故障 ...

苹果修得少啊,看来是排线引起的了

网友:
苹果电脑 触摸板 电源板排线不接都会造成这种情况,自己慢慢研究去。

网友:
苹果的机器出现这种问题,有些是缺小电压,有些是外设故障 ,平时维修到最多的就是触摸板这一块,温控坏的比较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断,就是坏了,买个新的换了就好

不是排线问题,罪过啊。换了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小板什么地方氧化了,或者小板有什么电压不正常,我也就小小白一个,看师傅修到很多都是小板问题

网友D:
键盘   触摸板 排线 或电池   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E:
把外设排查一下,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了。。。。。。

网友:
修不来啊,我连触摸板都换了,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电源小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   触摸板 排线 或电池   也有这种问题

电池好的,充电放电正常的。键盘也是好用的。触摸排线触摸板全部换掉了。还是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外设排查一下,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了。。。。。。

确定不是外设了,应该是缺电压,某些不关键的电压

网友:
怎么就沉了呢,有没有人给我说下原因啊。有没有遇到过的啊。

网友F:
主板的问题,重电排查BIOS,还有硬盘线。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的问题,重电排查BIOS,还有硬盘线。温控。

bios 刷过了,2010款老款苹果,bios不影响运行速度。

网友:
有没有人告诉原因啊,悬赏现金红包100

网友:
需要过一些苹果风扇狂转,都是检测不到一些硬件导致,你进系统看看是不是那些功能不正常,看能不能排除下

网友:
PE下面卡不卡啊?

网友:
就小板没换过吧。。。。。。。。。。。。。

网友:
苹果慢,很多原因跟外设,和温控有关系,你仔细检查下外设确定个个都号用,还有驱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