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30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8-01-04):
   小白一枚,板号:la—8131p  ,机子不触发,开关角有电压,开关好的,3v5v正常,ec有供电,bios没供电,ec   bm#无压,ec—rsmrst无电压,这应该是无复位不会测。ec—on  3v有mainpwon有3v,我怀疑是桥坏了,电源指示等绿色亮的,求解,

网友:
ec_rst#3.12有,这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触发了,复位正常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少,按了开机键后,电流有没有微弱的变化,PWRBTN有无跳变?

网友:
图纸一般都有时序图纸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需要bios 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桥坏了就麻烦了,哎  ,争分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少,按了开机键后,电流有没有微弱的变化,PWRBTN有无跳变?

无待机电流,按开关无变化,pwrbtn无跳变

网友:
查一下睡眠电路。。。。。。。。。。。。。。。。。。。。

网友:
lenovo LA8131P REV1.0 E430 I5独显八显存备份

联想E430 N卡 LA-8131P BIOS.rar

网友:
PWRBTN无跳变,就先查EC到开关啊,还有LID

网友:
按照条件一步一步来查,先查EC条件,不行就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