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神舟A400-D52S,上电0.6A左右,疑似通病(已解决)

楼主(2018-01-04):
    很久没发帖子了,发一个坑爹的神舟A400-D52S,客户刚拿来是不触发,按开关一点反应没有,心想又是捡钱的货,拆机测没有5V待机电压,对地不短路,测供电芯片主供电正常,5V线性电压正常,5V待机开启信号3V正常,果断换掉电感后面的电容,按开关看电流上去了,心想钱又到手了。。。。结果仔细 一看电流,不对呀,没跳变,直接上到0.63A不动,过十多秒重启,反复循环,接屏不显示,换内存无果,刷BIOS无果,加热桥和CPU无果,所有电压都出来 了,主板上也没有那里发烫的,心中瞬间十万个草尼玛,逛论坛,看到好几个贴子都没解决,无意中看到一个写的很简单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8449-1-1.html,他这个帖子说的是待机芯片的5V和1.5V 的4个电容(C414,C393,C415,C440),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把另外3个也换了,主板上的电容是560uf 6.3V,我换了台式机上的820uf 6.3V还是一样,无语了,点了根烟想了会儿,会不会是电容没换对呢!又找了笔记本主板上的330电容,以前也用330的电容换在待机3  5V那里,都可以用,这也换上去待机5V都没了,最后找了四个和主板上一模一样的560uf 6.3V电容,换上去,特么居然亮了。。。亮了。。。。。我草啊。。。事实证明,这个电容 要换一模一样的,修好以后,我在论坛还看到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55948-1-1.html,说是遇到4台和我这个一模一样问题的机器,都没修好,本来修好后我去找那个帖子想告诉他们一下,结果无权评论。。。。。这个问题估计是通病,所以发个贴,以后有人遇到就能轻松捡钱了,哈哈

网友A:
神州的机器 就是垃圾虽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的机器 就是垃圾虽然便宜

是呀,这个还是14寸的上网本。。。。

网友:
神州的   要换一模一样的电容 记住了 谢谢楼主

网友B:
怎么判断出是电容问题?经验吗?是电容不良吗?

网友:
好东西哦。我手里还有一台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等会再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出是电容问题?经验吗?是电容不良吗?

    示波器抓下 就一目了然

网友:
神州的机器 就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抓下 就一目了然

不会使啊,😃有时间了,到实地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抓下 就一目了然

不会使啊,😃有时间了,到实地学学,,。。。。。。。

网友D:
示波器抓下 就一目了然,我也要去学学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辛苦了。

网友:
通病就是好修

网友:
330的电容要看耐压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出是电容问题?经验吗?是电容不良吗?

经验,以前遇到过很多,就是条件都满足了,开启信号也有,就是不出电,后极又不短路,换了后面的电容一般都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抓下 就一目了然,我也要去学学

就是不会用呀。。。也没买那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辛苦了。

客气了,仅供参考,也许能让遇到的人少走点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F:
这个问题用示波器一抓,立马知道问题所在 没示波器的坏处就是在这里,哈哈 就是到处要找相同的案例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用示波器一抓,立马知道问题所在 没示波器的坏处就是在这里,哈哈 就是到处要找相同的案例去看

是呀,不会示波器,也没买,主要用的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