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PC-LL750HS6R 触发后电流0.02维修

楼主(2018-01-04):
NEC PC-LL750HS6R,板号:LA-7882P REV:1.0, 触发后电流上到0.02几秒后掉电,电流上到这种程度肯定后面电压没出来,经验来讲一般EC或者桥没工作,导致后级电压没有开启,因为看电流有触发动作,就先从桥查起,首先查桥供电+3V_PCH,运气好,第一步就找到了故障,实测DH2正极只有0.9V,
图纸+3V_PCH由+3VALW经Q26转换而来

这时需要Q26的3脚为高电平,要3脚为高电平需要B+_BIAS提供上拉同时需要Q28B的5脚为低电平,实测Q28B的5脚为低电平正常,但B+_BIAS为0,而B+_BIAS由B+经过PQ2转换过来,实测PQ2的2 3脚都为19V,首先测了PQ3的G极为高电平,D极也正常被拉低,说明问题出在PR16和PR14的分压上,图纸上标识PR16和PR14都是100K电阻,实测PR14的两端阻值只有10多殴,料板上找了个100K的电阻更换后测PR14两端阻值为1300多殴,显然如果1300多殴阻值正常的话那这里装个100K的电阻就显得没意义了,说明阻值还是小,这样只有只能是PC8击穿,拆掉PC8后测PR14两端阻值变为100K,找了个电容换上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疑问:电容击穿见过,电阻阻值变小以前听别人说过,一直不信,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只遇到过阻值变大的,呵呵。

网友A:
是不是PC8里存电了,影响了阻值,你把拆下来的那个电阻离线测

网友:
NEC 的图纸 少见 , 仁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C8里存电了,影响了阻值,你把拆下来的那个电阻离线测

拆下来之后确实量过,一样的,所以没想明白为什么电阻阻值会变小

网友:
每天都在学习中,,,,,,,,,,,,,,,,,,,,,,,,,,,,

网友:
感謝分享  學習了   那時候修 直接放棄

网友:
NEC的机器现在都少见,楼主还能找到图纸,不错不错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最不好看了,黑乎乎的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电阻变小的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