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5新款 主板U15芯片,更换仍旧报错SCAN ERROR 12

楼主(2018-01-04):
接到工地送来的惠普打印机,正常开机可以联电脑打印机测试页,复印不了。扫描仪不动,小屏幕显示SCAN ERROR 12
拆机发现机器有进水腐蚀痕迹。U15芯片已腐蚀掉一脚,找到同型号料板更换,问题依旧。
图纸或帮忙分析扫描仪工作条件!

网友:
咋没人来回复
咋没人来回复
大神在哪里

网友:
这换扫描架就可以修好啊,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扫描组件驱动电机有问题,换掉就好

网友:
这个故障正常是排线和扫描架,但也可能是主板,我前天修一块主板在网上买了块所谓全新的2CQ6-0003BGA芯片换上了就报12的错误,没有办法从旧板上拆了一块,换上后机器正常。我建议你先找块主板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