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8-01-04):
     型号:联想Y450

    板号:DA0KL1MB8D0
       REV
故障:通电不显示,电流跑1.28。

换过内存,刷过blos,干过显卡,还是不行;
经过测量,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
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有的话分享一下你的维修思路。
碰到这样的机器真的是头痛啊

求各位大神踊跃回贴!!!!!

网友A:
新手吧,电压肯定不正常,小板上1.2V的电容换一下220,

网友B:
y450显卡有的重直球是不来的 一定要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0显卡有的重直球是不来的 一定要换显卡

你的意思是换显卡?这个老机器都不想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吧,电压肯定不正常,小板上1.2V的电容换一下220,

你碰到过这种问题是换电容好的?

网友B:
确实这个主板买一块才一百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这个主板买一块才一百多块钱

本来这种机器也应该out了,1代的cpu

网友:
直接换板多好,这主板又不值什么钱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

厉害了我的弟,你这是明显的灌水啊!

网友D:
这个显卡一般加焊不好,都需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一般加焊不好,都需要换,

刚刚换了,还是一个样子。唉这个机器折腾死我了

网友E:
不上内存多少电流,有独显吗,用心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上内存多少电流,有独显吗,用心修

是有独显的,我测量过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电流跳变如何,能判断是卡内存还是显卡吗

网友:
就算你买显卡芯片,也有坏的,像这个电流,还是不亮机,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要换显卡,加焊没什么用,有遇到过什么电压都好换完显卡就好的

网友:
这问题你还是放弃吧,也许您不打算再深入的测下去。换板都不值得。

网友:
Y450的主板现在这么便宜 直接换一张呗